[求助] overlap波形产生

楼主(2022-01-12):
求助,请问如何用门电路搭一个数字方波信号的内缩信号?且内缩时长可调。

网友A:
你可以搜一下非交叠时钟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搜一下非交叠时钟电路

好的,有那种Non-overlap电路,其实也无法产生超前时钟的信号,都是由时钟产生的两个信号之间的non-overlap

网友(2025-04-25):
楼主找到这种电路了吗?或者参考的文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