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填充dummy有什么脚本程序吗?

楼主(2022-01-12):
填充dummy有什么脚本程序吗?我现在填充dummy,需要先把版图导出成gds,做完之后也是一个gds文件,再导入到版图里,metal和od还要分两次做,挺麻烦的,有没有什么脚本可以把这些操作一次全做完?

网友A:
找Fab要要看有没有。里面有layer insert option
我想请教一下楼主你这里的dummy fill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?【导出gds,最后也是一个gds】 这个最后的gds是通过什么操作得到的?

网友(2022-02-15):
引用 网友A:
找Fab要要看有没有。里面有layer insert option
我想请教一下楼主你这里的dummy fill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? ...

我们是直接run drc -->Inputs(选择run dummy file) -->outputs(DRC Results database file中.results修改为.gds)
然后再stream in。dummy file Fab 提供。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calibre 有 gds merge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