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关于DCDC闭环控制的问题

楼主(2022-01-12):
各位好,
      刚接触到DCDC,对DC-DC闭环反馈有个问题想请教下:对于电压反馈模块,通常检测输出电压的比例电压和参考电压Vref进行放大输出后,再和锯齿波进行比较产生PWM的控制电压。我的问题是: (1) 误差放大器的直流输出电平和锯齿波电压的关系是什么? 锯齿波的幅度范围是输出直流电平的2倍,这样产生50%占空比的控制信号 ?  (2)在DCDC刚启动的时候,输出电压Vo严重偏离目标值(输出放大器的输出值会过大或过小),那么PWM产生的比较器的输出会不会恒高或恒低,无法进行调控

网友:
锯齿波谷值一般不等于0,例如谷值是1V,峰值是2V,误差放大器输出Vc位于1V到2V之间时,占空比D=(Vc-1V)/(2V-1V)
DCDC刚启动的时候是需要加软启动模块的,也就是softstart,让EA看到的参考电压Vref是缓慢爬升到目标值的,FB也会跟随Vref抬升,保持Vc始终都在锯齿波中间区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