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实现仿真数据的self check

楼主(2022-01-12):
如何实现仿真数据与理论值的Self Check~
1- 在Verilog中是如何实现的?
2- 在VerilogAms中是如何实现的?
3- 在analog中是如何实现的?

网友:
1 数字主要就是逻辑值比对
2 数模混合现在有wreal等,说白了还是一个额误差可接受范围
3 存模拟毕竟是连续信号的世界,还在处于野蛮的肉眼,或者特殊的数据分析,如fft等,淡然这些都会量化比对。。看未来。

网友A:
啥叫仿真数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啥叫仿真数据?

我指的仿真数据主要是指simulator跑完dc/tran/ac仿真后生成的waveform和data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指的仿真数据主要是指simulator跑完dc/tran/ac仿真后生成的waveform和data

那理论值从哪来?

网友:
verilog一般需要搭个行为级的model,对model和dut同时施加激励,然后和model的结果比。

网友(2022-02-15):
写一个参考模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