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这是什么器件

楼主(2022-01-12):
请问这是什么器件

请问这是什么器件

请问这是什么器件

网友:
施密特触发器

网友:
Schmitt trigger,两个阈值电压,当输入电压高于正向阈值电压,输出为高;当输入电压低于负向阈值电压,输出为低;当输入在正负向阈值电压之间,输出不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