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咨询一下,180nm5045工艺的MC仿真mismatch最小能做到多少?

楼主(2022-01-12):
咨询一下,.18工艺库用的5045bd18ba,做一个classAB buffer;

现在要求MC仿真 3-sigma 在1mV左右,这个能达得到不?

从目前的的仿真来看一般小一点的mismatch也只有1-sigma 2.5mV,折算到3-sigma 7.5mV,和指标还是差很远;

一般.18工艺的mismatch做到多少算比较优秀?

网友A:
3sigma 1mV还好,增加面积,提高差分管跨导,降低负载电流镜跨导。

网友B:
请教怎么做mismatch分析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怎么做mismatch分析呢

在ADE XL的results中有mismatch contribution按钮可以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sigma 1mV还好,增加面积,提高差分管跨导,降低负载电流镜跨导。

尝试调过了,这个sigma减不到这么小;

网友C:
1mV 只要面积够,不太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mV 只要面积够,不太难

你好,除了增加面积还有其他办法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