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通过merge之后的覆盖率,可以再拆分查看哪个case覆盖了哪一个分支吗?

楼主(2022-01-12):
想问下各位同行大神,如果我merge了覆盖率之后,发现有些分支被覆盖了,但是具体到哪个case我找不到,几千个case总不能一个个打开看看是哪个覆盖率该分支吧?如果只用imc,那我应该怎么才能高效率的找到这个case呢?谢谢大家

网友:
iccr啊……我以为verdi

楼主:
再顶一下,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
在这个if条件满足的时候(else if 这行已经100%了),为什么下面的begin end没有覆盖?

网友A:
满足else if(XXX)时候都是复位状态没进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满足else if(XXX)时候都是复位状态没进来?

看了下描述,应该是上面的if没满足,所以满足了else的条件(绿色100%),但是else if里面的if的条件还是没满足,所以begin end里面都是红色

网友(2022-02-17)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描述,应该是上面的if没满足,所以满足了else的条件(绿色100%),但是else if里面的if的条件还是 ...

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