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字后端、verilog网表、virtuoso

楼主(2022-01-12):
请问如何将virtuoso里面的schematic转换为verilog网表,直接利用这个网表进行布局布线。操作是怎样的??

网友:
我只知道用CIW中tools的NC verilog来转换verilog网表 但是这个网表不能直接在后端里使用

网友:
Schematic editor, Launch -> Plugins -> Simulation -> NC-Verilog
Virtuoso Verilog Environment for NC-Verilog 窗口里,按左边的button,走第一,第二步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