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32K晶振起振电路

楼主(2022-01-12):
最近看了论坛内很多晶振相关的帖子,在这里做一个小的总结,并提出一些问题与大家交流。
晶振起振条件:
按照文献计算得到最小gm和最优gm,这一点都不难,但是还会遇到不起振的情况,可以改改仿真条件,例如带上tran noise、提高仿真精度(设置max step,设置iabstol等)
如果按照以上办法还不能使其起振,那可以给电感加入初始电流,比如1uA,然后仿真一段时间,看看振荡幅度的包络是衰减还是放大,如果呈衰减状态,那就是电路设计的有问题,如果呈放大状态,那应该没啥问题了;
还有一种加速仿真的设置方法:
oscfreq=xx,设置对应频率即可;

如果电路设计的有问题,可以通过stb/AC仿真两种方法进行验证,stb好理解,就是看环路增益为0时,PM是否满足振荡条件(PM<=0),如果不满足,可以调节gm、Rfb等参数;
AC仿真设计类:负阻仿真和增益/相位仿真,关于AC仿真不是很清楚,欢迎大家补充!

###补充一个关于负阻的仿真方法####
仿真负阻时,去掉晶振模型,添加vdc源,设置交流幅度为1,直接对有源电路进行AC仿真,再用1/源电流即可得到等效阻抗。关键一点是要把晶振的并联等效电容Cs放在电路中!

楼主:
求助AC类的仿真方法,有会的大佬请分享一下啊

楼主:
呼唤大佬

网友A:
ac和stb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c和stb一样的

我试了一下不断环,并且连接晶振模型,然后再反相器输入端加Vdc源,DC电压设置为环路自己settle的电压,AC幅度设置为1,进行AC仿真,plot反相器输出点的波特图,发现相位在谐振频率处是向上跳变,并没有下降到0。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试了一下不断环,并且连接晶振模型,然后再反相器输入端加Vdc源,DC电压设置为环路自己settle的电压,A ...

你stb怎么加,AC就怎么加,环路增益是从断点出发,绕一圈环路回到断点的增益。首先你不能破坏你的直流环路,小信号是建立在直流工作点上的。在断点处加一个AC源,看回来断点出的AC值及相位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stb怎么加,AC就怎么加,环路增益是从断点出发,绕一圈环路回到断点的增益。首先你不能破坏你的直流环 ...

请教一下,要给断点地方加一个大电感吗? 我这边加大电感,仿真出来的波形很奇怪
要是不加电感,我看DC源另一端的波形时,DC增益基本是0dB,感觉也不对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stb怎么加,AC就怎么加,环路增益是从断点出发,绕一圈环路回到断点的增益。首先你不能破坏你的直流环 ...

我用的是这个电路结构

网友A:
都在图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在图里了

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,我这边也仿真出来了

网友B:
这两个参数什么意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两个参数什么意思?

哪两个参数呢

网友(2022-02-23):
引用 楼主:
哪两个参数呢

additionalParams 里面

网友C:
32K 就算你仿会真起振...流片后该如何 测??  难到等32K START UP? 那得等多久
以前 听说量INVERT  阻抗看漏电多少  去算多少下会起振 .
32K 会比XTAL  跑8 MHZ 难做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2K 就算你仿会真起振...流片后该如何 测??  难到等32K START UP? 那得等多久 以前 听说量INVERT  阻抗看 ...

32K一般起振时间是百ms级别,实际测量的时候应该可以直接测试吧,或者看系统有没有时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