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S中想用NMOS管IRF510进行PA仿真但是没有模型怎么办啊

楼主(2022-01-12):
电路原理图都有了,但是就是ADS中没有IRF510的模型,我去好多官网找都没提供,求助!

网友:
用EDA仿真就是这样,没有模型,就没法仿真。

网友A:
在官网上可以看到IRF510S的spice模型,没有看到510的模型。如果用510S,可以试试下载spice的模型,导入到ADS软件中进行仿真。这样的流程里面还是需要些手动调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官网上可以看到IRF510S的spice模型,没有看到510的模型。如果用510S,可以试试下载spice的模型,导入到AD ...

请问哪个供应商啊, 我没找到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官网上可以看到IRF510S的spice模型,没有看到510的模型。如果用510S,可以试试下载spice的模型,导入到AD ...

我在威士里面看到了有spice模型但是不知道怎么下载lib

网友:
是这个吧

网友(2022-04-13):
这个模型好像只能用于2011前的ADS,楼主试过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