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有些FF要从scan FF 替换成normal FF?

楼主(2022-01-12):
在做项目时经常遇到这种情况,就是我要做DFT,但是有些FF必须要使用normal FF而不能使用scan FF,在什么情形下会是这种情况?既然要做DFT那不应该都是用scan FF吗?
谢谢路过大神解答。

网友A:
一些DFF电路就是上一个DFF的Q直接到下一个DFF的D,这样这个DFF本身就在scan链里,就不需要带SI的DFF了,不带SI的DFF节省面积。也就是说这类DFF的shift和capture的值是一样的,没有必要换SI的DFF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些DFF电路就是上一个DFF的Q直接到下一个DFF的D,这样这个DFF本身就在scan链里,就不需要带SI的DFF了,不 ...

1推1 打拍的触发器,这些默认直接串链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推1 打拍的触发器,这些默认直接串链?

是的,它们在链里就能dft测试了。解释一下前面留言不清楚的地方应该是前面寄存器shift的值和下一拍后面寄存器capture的值是一样的,所以在shift时就能把pattern灌进去,串链时这类寄存器不用多加si端口,就能串到链里。scan本质就是测试fun电路正确性,直接抓的前面寄存器值的电路设计,就是测试前面q到后面d的那根线正确性,所以能够正确shift的其实就可以表明fun也没错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