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幅度噪声和相位噪声

楼主(2022-01-12):
假如信号x1为sint+sin3t+sin5t,信号x2为sin(t+phi1)+sin(3t+phi2)+sin(5t+phi3);
x1和x2两个信号的幅度频谱是一样的,而相位频谱不同,请为这个叫相位噪声吗?

网友A:
不叫,这个叫两个信号的相位差,一个信号在时间域上的抖动,在频域上来看就是属于相位噪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叫,这个叫两个信号的相位差,一个信号在时间域上的抖动,在频域上来看就是属于相位噪声 ...

但是如果ph1,ph2,ph3都不同的话,时域上看起看来波形已经发生变化了,有明显失真了啊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如果ph1,ph2,ph3都不同的话,时域上看起看来波形已经发生变化了,有明显失真了啊。。
...

你是想说,理想是x1,但是实际的信号是x2吗?这样的话就是相位噪声,
一个理想的信号a(t)=Acosωt
实际的信号a(t)=Acos(ωt+φ(t))
这里的φ(t)就是相位噪声,在频域内表现为一个peak在一定频偏内的杂散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