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 genesys 安装兼容性问题求助

楼主(2022-01-12):
Hi all,
    问题描述:
       我在电脑上已经安装ADS并且破解成功,然后安装genesys的时候安装过程会跳过EESof license Tools file路径选项,默认安装到ADS路径下,导致两个软件都无法用。
    求助:
       如何在电脑上兼容安装这两个软件?考古相同问题的帖子,没找到有效解决方法,所以开个新帖,求助有没有知道解决方式的大佬……

网友:
关于ADS、SystemVUE、Genesys等同时安装的问题,软件包是相同或相近版本的都可以兼容。其实安装完毕ADS并打好补丁,能正常运行后,只要在安装下一个工具之前将EEsof_License_Tools目录改名,安装完毕并将新安装的软件打好补丁后,再把EEsof_License_Tools目录名改回来,然后设置好每个软件对应的环境变量,将ADS_LICENSE_FILE、SYSTEMVUE_LICENSE_FILE、GENESYS_LICENSE_FILE都指向同一个license.lic文件,就可以同时启动工作了。

https://bbs.eetop.cn/forum.php?m ... 6orderby%3Ddatelin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