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系统级联瞬态仿真Vtune异常,电荷泵产生下降电流,环路滤波器放电,Vtune反而增加

楼主(2022-01-12):
仿真了一个二阶的最简单的整数PLL,VCO+ILFD+CML+2/3分频器的结构。图一是PLL系统级联仿真,0-200ns  CP开始充电,功能正常Vtune开始增大,但是到了200ns左右CP开始放电,但是Vtune并不会减小反而继续增加。不知道为什么?图2为单独仿真PFD+CP,功能均正常。图3是PLL系统仿真1us的结果,发现Vtune一直增加到2.7V才平稳下来,但是CP的VDD只有1.8V,单独仿真PFD+CP的话充电到1.7V就开始平稳了,不会超过VDD,这是因为系统反馈的原因吗?但是也不可能达到2.7V吧,是系统仿真的原因还是电路参数选取的不合理呢?仿真没有开启PLL选项,因为有人说开启PLL仿真可能会不收敛,图4为电路参数。图1

图1 系统级联400ns瞬态仿真

图1  系统级联400ns瞬态仿真

图2

图3 1us系统仿真

图3  1us系统仿真

图3

图2 单独PFD+CP放电仿真

图2  单独PFD+CP放电仿真

图4

图4 PLL系统参数

图4  PLL系统参数

网友A:
你把图三的PLL closed-loop 小信号传递函数画一下,看一下有没有peaking, transistor仿真不会超过VDD因为电流源会关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图三的PLL closed-loop 小信号传递函数画一下,看一下有没有peaking, transistor仿真不会超过VDD因为电 ...

对,理论上是这样,Vtune超过1.8V后UP支路的电流源管子已经在截止区了,理论上不可能继续充电了,能请教一下PLL系统的这个闭环小信号传函是指什么什么意思?需要怎么仿真呢?

网友:
你的图4的PLL sim 就是小信号分析,你点一下上面菜单的transfer function 应该就可以了

楼主:
bode 图plot出来是长这样的,这个能说明什么呢?

网友A:
这个传递函数没有出现peaking,你的问题可能是VCO 的参数导致的, 电压在1.8V的时候没有达到输出频率,在vtune 2.7V的时候才达到输出频率

网友B:
分享一个反向LED芯片里面的80M PLL电路

https://bbs.eetop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9621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分享一个反向LED芯片里面的80M PLL电路

https://bbs.eetop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96212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传递函数没有出现peaking,你的问题可能是VCO 的参数导致的, 电压在1.8V的时候没有达到输出频率,在vtu ...

但是我实际VCO单独仿真的时候Vtune对应的输出频率都是正确的,只是Vtune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