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仿真报错

楼主(2022-01-12):
没有使用sv的语法,也没有使用`include语句,一直报错,跟上个帖子一样,求大佬帮忙看看

网友A:
你把verilog发过来看看,截图眼都花了

网友B:
每一個case 都要用begin end包起來 !?
case(state)
case0: begin
end
case1: beginen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verilog发过来看看,截图眼都花了

大佬帮我看看,.v文件不好上传,我改成WORD格式了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每一個case 都要用begin end包起來 !?
case(state)
case0: begin

这个不需要这样写吧,我之前好像每个CASE也没有加begin  end。

网友C:
建议楼主用spyglass lint检查一下代码,或者用verdi加载一下,这两个工具报错应该会加友好一些,也更好定位一些。
如果当前模块看代码查不出问题,也可能其它模块的错间接造成的,那就得一起看了。

网友:
语法错误

楼主:
大佬具体是哪里错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楼主用spyglass lint检查一下代码,或者用verdi加载一下,这两个工具报错应该会加友好一些,也更好定位 ...

谢谢,我去试试

网友D:
语法错误,tb文件可能有错误。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tb写错了,现在可以编译了,谢谢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语法错误,tb文件可能有错误。

果然是tb写错了,谢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