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容连接问题

楼主(2022-01-12):
大神们 我不知道怎么连接电容,下面这个电容也没有引脚让我连接
我看别人的电容都是有引脚的,像下图,是我有的配置没选好吗

网友A:
上下层的金属就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下层的金属就是

我画线的地方吗?上面是M4下面是M3,但中间有V3的过孔,两层不就连起来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下层的金属就是

大神,是我这样连接的吗

网友(2022-02-21):
引用 楼主:
我画线的地方吗?上面是M4下面是M3,但中间有V3的过孔,两层不就连起来了?
...

电容有个识别层,有这层存在那个过孔就不是Metal4跟metal3之间的孔,而是metal4跟你电容上极板的孔。虽然显示的是metal3跟metal4之间的孔,但你要知道他不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