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的警告

楼主(2022-01-12):
如题,LVS验证的时候有如下警告WARNING: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"! LABELED": no LABELED nets present, operation aborted.
工艺是tsmc18rf工艺。

警告

警告

版图

版图

楼主:
有人吗,能不能教教我啊

网友:
你的VDD和GND的pin金属是不是用错了

网友:
你的pin应该标在对应的金属层上,不是弄在si层上

网友:
pin应该标在对应的金属层上

网友:
变形金刚!

网友:
poly就不要当导线用了,ring里面有金属。。

网友:
VDD  GND   pin打在金属上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