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 Sroute时找不到pg net

楼主(2022-01-12):
如下图所示,用Innovus执行Sroute命令时找不到VDD和VSS的pin,但是GUI里又可以看到pg网络是被连接了(.v网表里没有定义VDD VSS,现在只有一个pg ring和一堆stripes,Sroute之后建立了pg network)请问这个warning重要吗?可以跳过吗?

网友A:
貌似没有pgconnec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没有pgconnect

但是看GUI的话是有电源和地网络的连接呀……

网友B:
set init_pwr_net VDD
set init_gnd_net VSS
globalNetConnect VDD -type pgpin -pin VDD
globalNetConnect VSS -type pgpin -pin VS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et init_pwr_net VDD
set init_gnd_net VSS
globalNetConnect VDD -type pgpin -pin VDD

我试了您的语句,但是Sroute的时候还是报了同样的错误。另外,我也有设置全局电源/地变量的命令,和您这个差不多,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。

网友B:
你的设计中含有block io pad这些么?没有的话,在sroute的命令里去掉这些,只连接core ring和stripe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设计中含有block io pad这些么?没有的话,在sroute的命令里去掉这些,只连接core ring和stripe就行了 ...

没有,这是我的语句:sroute -connect { blockPin padPin padRing corePin floatingStripe } -layerChangeRange { M1 M5 } -blockPinTarget { nearestTarget } -padPinPortConnect { allPort oneGeom } -padPinTarget { nearestTarget } -corePinTarget { firstAfterRowEnd } -floatingStripeTarget { blockring padring ring stripe ringpin blockpin followpin } -allowJogging 1 -crossoverViaLayerRange { M1 M5 } -nets { VDD VSS } -allowLayerChange 1 -blockPin useLef -targetViaLayerRange { M1 M5 }
应该要把哪些去掉呢?

网友:
就把block* 和 pad* 相关的去掉试一下!其实也可以不理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