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201绕线如何设置toplayer

楼主(2022-01-12):
如题,本来lef文件提供5层金属layer,但是只想用到4层绕线。之前使用innovus152,有setNanoRouteMode -routeTopRoutingLayer 4可以设置,但是现在使用INNOVUS201,这条命令没有了,现在该如何设置呢?我查看文档,只看到了setDesignMode  -topRoutingLayer   4,但是没起作用,好奇这条命令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的???

网友:
你使用图形界面试一下呢?图形界面设置好,再看看innovus.cmd里面怎么写的

网友A:
setNanoRouteMode -routeTopRoutingLayer
20.16版本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tNanoRouteMode -routeTopRoutingLayer
20.16版本没问题

我才刚刚接触20.10,setNanoRouteMode下面没有-routeTopRoutingLayer这个选项

楼主(2023-11-20):
引用 楼主:
我才刚刚接触20.10,setNanoRouteMode下面没有-routeTopRoutingLayer这个选项

最后没解决掉,怀疑可能是公司软件问题,用19版本做的

网友B(2024-02-27):
选项setNanoRouteMode -routeTopRoutingLayer已经过时。它将在当前版本中继续工作。为了确保与未来版本的兼容性,请使用setDesignMode -topRoutingLayer选项。:lol:lol

网友(2024-07-18):
引用 网友B:
选项setNanoRouteMode -routeTopRoutingLayer已经过时。它将在当前版本中继续工作。为了确保与未来版本的兼 ...

setDesign Mode使用报错

网友(2024-11-15):
引用 网友B:
选项setNanoRouteMode -routeTopRoutingLayer已经过时。它将在当前版本中继续工作。为了确保与未来版本的兼 ...

这个是211的
Usage: setDesignMode [-help] [-reset] [-addPhysicalCell {hier|flat}] [-backsideBottomRoutingLayer <layer>] [-backsideTopRoutingLayer <layer>] [-bottomRoutingLayer <layer>] [-compressedPGDB {true|false}]
                     [-congEffort {low|medium|high|auto}] [-dual_rail_via_pitch <min_via_pitch> <min_filler_via_pitch> <cell_boundary_spacing>] [-earlyClockFlow {true|false}] [-earlyPBAMode {none|high}]
                     [-expressRoute {true|false}] [-flowEffort {express|standard|extreme}] [-idealHoldFixing {true|false}] [-ignore_followpin_vias {true|false}]
                     [-merge_trim_shapes <{{layers <layer_name_list> gap <floating> max_merge_num <int> masks {mask_num ...}} ...}>]
                     [-node {N22|N12|N10|N7|N7Plus|N6|N5|N5PlusPlus|N4|N3|N3E|N2|N2X|S11|S10|S8|S7|S5|S4|S3|S2|G7|G5|ICF|I7|I5|P1222|P1276|P1277|P1278|P1278x|P1280|20A|18A|C12|C7|unspecified}]
                     [-optimizationDensityScreenMargin <double>] [-pessimisticMode {true|false}] [-powerEffort {none|low|high}] [-process <integer>] [-slackWeighting {unityWeighting|viewBasedWeighting}]
                     [-topRoutingLayer <layer>] [-trim_grid_group <group_name>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