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大概知道LDO功率管最大耗散功率?

楼主(2022-01-12):
设计了一个高压LDO,用的0.35工艺,40V功率管,压差最大有接近35V,宽长比500/0.6,仿真加大负载没问题,但是如果要考虑实际发热引起的器件寿命缩短,应该从哪方面着手呢?或者说该该关注哪些参数呢?小弟没有这方面经验,希望有大佬能够解答,万分感谢!!!

网友A:
热阻主要和封装有关系,有无散热片差异很大。

网友:
不是很清楚。只知道做1000小时高温老化实验。应用不会长时间用在40V,大电流负载。很可能电源干扰大,瞬间到40V。

网友A:
长时间用在40V,大电流。应该考虑一个DCDC再加LDO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长时间用在40V,大电流。应该考虑一个DCDC再加LDO。

不是长时间在40V,内部供电用的,负载电流需求是10mA以内,用dcdc有点复杂了,谢谢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热阻主要和封装有关系,有无散热片差异很大。

请问 有各种封装类型的热阻系数不

网友B:
did you do a aging simulation? consider package thermal design. and relibility tes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id you do a aging simulation? consider package thermal design. and relibility test

没有到这一步,现在还是设计阶段,流片代价太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