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C低频增益与gmro的关系?

楼主(2022-01-12):
TSMC.18工艺,仿真电流源负载的共源极放大器,testbench如下:
同时跑AC与DC,得到DC静态工作点如下:
由图可知M3管的gm为284.485u,ron=84.9495K,1/gds=5.59444M,而AC仿真得出的低频增益为52dB,仿真结果如下图:
问题1:ron和1/gds哪个表示ro?
问题2:AC仿真得出的低频增益为何不等于20lg(gm*ro)?

网友:
1.  1/gds表示ro。ro具体仿真过程等见以下链接:
三种方式仿真输出电阻ro结果不一致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901501-1-1.html

网友:
低频增益应该为gm/gd,ron只是导通电阻,vds和ids的比值

网友:
根据定义1/gds就是交流阻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