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神們!tsmc18工艺的版图DRC检查抱錯LAT.3N P-well pickup OD to NMOS space >30um ,這種情況怎么修改...

楼主(2022-01-12):
大神們!tsmc18工艺的版图DRC检查抱錯LAT.3N P-well pickup OD to NMOS space >30um ,這種情況怎么修改啊,不知道從哪進去改?

网友:
提示你NMOS周围加P guardring,看看是不是大片的NMOS,最里面的Nmos离最近的P ring超过30um

网友:
查看你的design rule,看这个rule的介绍,我估计是latch-up的检查

网友:
最里面的Nmos离最近的P ring超过30um

网友:
没加电位吧!

网友(2022-03-27):
楼主怎么解决的嗄?

网友:
管子离环太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