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晶体谐振器模型

楼主(2022-01-13):
请问TXC 7V这款晶体的等效电路里的串联电感电容值是多少?为什么datasheet里面没有写?

网友A:
串联电感值不会写出来的,需要你自己根据需要的频率点结合CM/RM/C0/CL等参数去反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联电感值不会写出来的,需要你自己根据需要的频率点结合CM/RM/C0/CL等参数去反推 ...

可是串联电感LM和串联电容CM都没写出来,推不出来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是串联电感LM和串联电容CM都没写出来,推不出来吧

串联电容CM: Motional capacitance 这个指标是必出的,好好找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