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flip chip的ESD问题

楼主(2022-01-13):
在做flip chip设计时,会用RDL层进行绕线(连接IO PAD和bump),SMIC文档上对ESD的要求只讲了IO ring上每隔500um放置一对VDD/VSS,用来保证从IO到电源的阻抗小于1Ω。在flip chip设计时,从Bump到IO PAD这段绕线的的阻抗一般有什么要求吗?

网友(2024-09-19):
我也想知道。个人猜想:ESD应该是只考虑IO PAD通过ESD cell到地之间通路的寄生比到core电路的通路寄生小很多就行。可以把bump和RDL部分的寄生算到封装上去。影响的主要是信号的性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