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错误

楼主(2022-01-13):
这种是怎么回事啊

网友A:
是不是gate   A/B 接反了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gate   A/B 接反了??

应该不是,我看了好几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gate   A/B 接反了??

找到了,Y连错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了,Y连错了

hhhha 输出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