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中断控制器设计相关问题(中断向量)

楼主(2022-01-13):
想问下中断控制器包含了NVIC(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)和EXIT(外部中断/事件控制器),EXIT处理外部中断并传给NVIC,NVIC处理各种中断并向CPU发送中断信息,中断向量的地址是不是NVIC直接传给CPU,CPU再根据得到的向量地址进行相应的操作?确定中断向量的地址是NVIC直接通过中断的发出模块来对号入座的吗?
有没有大佬知道的,感谢!

网友A:
个人理解,NVIC一般是cpu的一部分,处理外部中断信号,包括中断使能、中断状态等寄存器。EXTI属于cpu的外设,自己设计的,主要是对GPIO或某些事件进行处理,采样边沿或电平,功能完全是自定义的。EXTI会产生若干个中断信号,送给cpu,可以在系统设计时决定连接到NVIC的哪几个中断上,由cpu的NVIC处理后,再由NVIC通知cpu的core去执行中断。至于中断向量地址,一般cpu都有固定的表格,根据中断号依次排列,可以认为是事先定义好的,比如NVIC的0号中断对应0x0000_0016,1号中断对应0x0000_0020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理解,NVIC一般是cpu的一部分,处理外部中断信号,包括中断使能、中断状态等寄存器。EXTI属于cpu的外设 ...

感谢大佬

网友B:
NVIC在处理好了中断 (选取优先级最高的一个中断,当然NVIC知道该中断的中断号),在向CPU发出中断请求信号后的第一时间,就通过系统总线向CPU发送中断信号INTISR[x](INTISR[x]信号传输的是8bit中断号)或者是CPU主动读取,然后CPU就知道是哪个中断号。然后CPU根据中断号,CPU以中断号为索引 (Index),到中断向量表中获取相应中断处理程序的地址。

下图列出了当中断发生时,CPU与NVIC通过系统总线传输的信号,该图片来自Cortex-M3 TRM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NVIC在处理好了中断 (选取优先级最高的一个中断,当然NVIC知道该中断的中断号),在向CPU发出中断请求信号后 ...

感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