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rc检查电源和地的设置

楼主(2022-01-13):
在ERC检查时,LVS文件会有电源和地的设置。语句所示如下:
#IFDEF INTERACTIVE_MODE
#IFNDEF ERC_PWR_GND_NAME_SETTING
   VARIABLE LVS_ERC_POWER_NAME "?VDD?"
   VARIABLE LVS_ERC_GROUND_NAME "?VSS?"
#ENDIF
如果芯片的电源是这样的:高压VIN经过一个LDO将其转成5V的电源分别给模拟模块(VI)和数字模块(VD)提供电源。地有功率地GND;数字地:GNDD;模拟地:GND
         根据上述电源和地。LVS文件中的电源和地的设置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:
#IFDEF INTERACTIVE_MODE
#IFNDEF ERC_PWR_GND_NAME_SETTING
   VARIABLE LVS_ERC_POWER_NAME "?VIN?"
   VARIABLE LVS_ERC_POWER_NAME "?VI?"
   VARIABLE LVS_ERC_POWER_NAME "?VD?"
   VARIABLE LVS_ERC_GROUND_NAME "?PGND?"
   VARIABLE LVS_ERC_GROUND_NAME "?GNDD?"
   VARIABLE LVS_ERC_GROUND_NAME "?GND?"
#EN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