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rc错误

楼主(2022-01-13):
(图片)

楼主:
加dummy电容出现的问题

网友A:
是不是dum电容是NWELL衬底然后接了地,如果是属于正常使用,注意和其他NWELL间距留够就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dum电容是NWELL衬底然后接了地,如果是属于正常使用,注意和其他NWELL间距留够就没问题。 ...

这个电容得识别层上有nw,问了一下别人,说是可以不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