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oretools生成的IP 参数

楼主(2022-01-13):
求助,coretools生成的RTL代码头上没有`include参数文件,看了一下参数文件也是生成了,就是没有使用include包含进去,难道需要手动每个文件都加一下`include'' ''?还是说有其他方法?

参数文件是有的,但是RTL中没有include :

网友A:
以ahb dma为例。在flist中,xxx_cc_constants.v放在第一个,然后是xxx_params.v,再然后是xxx_constants.v,中间随意,最后是xxx-undef.v,这样每个.v都能用到需要的define了,并且最后会undef,不影响其它的代码。

网友:
我记得好像会生成一个示例的flist的,不太确定,你可以试着找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ahb dma为例。在flist中,xxx_cc_constants.v放在第一个,然后是xxx_params.v,再然后是xxx_constants. ...

多谢,按照你说的方式,成功解决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