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O版图 DRC Double guard ring should be used to sorround

楼主(2022-01-13):
Double guard ring should be used to sorround 5V N/MOS connected to I/O pad double guard ring defintion
for NMOS ,double guard ring includes P+ pickup (tied to vss ) and N+ in NW (tied to Vdd)
for NMOS ,double guard ring includes N+ pickup (tied to vss ) and P+ in PW (tied to Vdd)
smic180
原版IO ESD MOS 也没有double guard ring

网友:
ESD MOS和core MOS是不太一样的,core MOS的抗压能力和泄放能力是比不上ESD MOS的,毕竟ESD MOS至少是有SAB 和超大的W值的,所以为了防止连接到 IO上的core MOS被击穿,一般工艺都是要求 double ring 的

楼主:
谢谢回答 是我没有说清楚
ESM MOS 用的正确 有SAB层 该有的层也都有 我现在怀疑 环的问题
检测了一边 所有环都链接了电源 ERC可以通过的
所以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排查问题了
希望大家看看 有什么地方可能会造成这个问题 下一步应该 如何检查

楼主:
我没有解释清楚
ESM MOS 用的正确 带有SAB层
该有的层也都有
所以我现在怀疑是环链接问题  检查了下所有环都有电位 ERC是可以通过的
所以下一步应该检查排除什么地方  没有头绪了
希望有想法的朋友提醒一下

网友:
Lutchup 考虑,跟ESD没啥关系吧

网友A:
如果是是原厂的 就不要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是原厂的 就不要动了

不是原厂  我们调整了pad形状 自己画的
原厂没有报这个问题 我们自己画的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