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BJT做输入对管的运放加基级补偿后,两输入端电压差特别小

楼主(2022-01-13):
目前在做BJT的foled cascode结构运放,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后,环路增益35dB,两个输入端电压差只有52uV。不知为什么电压差这么小,还望各位大牛不吝赐教!谢谢!

楼主:
补充下,输入端是加了基极电流补偿的

网友A:
bjt use  base  current , mos use vol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jt use  base  current , mos use volt

Your meaning is the BJT OTA input offset is determined by base leakage current? i see,thx

网友(2022-05-19):
可以问一下你仿真是怎么加的嘛,我也在仿一个BJT输入的折叠式运放,不知道该怎么加输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