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PR Boundary问题

楼主(2022-01-13):
请教一下各位大神,器件是XL出来的,XL时没有勾选Boundary,在版图里请问怎么添加呢,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。

网友A:
create-P&R Objects-P&R Boundary

网友:
update只勾选prBoundary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reate-P&R Objects-P&R Boundary

感谢,解决了

网友:
感谢楼上的回复,解决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