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荷泵升压系统上升时间太短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2-01-13):
设计了一个电荷泵升压电路,一个交叉耦合电荷泵后面还有几个稳压的电路 运放, 电阻分压,振荡器等,但是电路上升时间总是达不到指标(20ns以内),看了书和论文知道这个上升时间和电荷泵电容,频率,负载等有关,将频率已经调到200M,电荷泵的电容7p负载也只有一个3p的电容,可是上升时间还是降不下了(最差还要100多ns),各位前辈们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吗,等待回复,谢谢!

网友A:
降低点开关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降低点开关电阻

您好 ,感谢回复,您的意思是吧开关mos管的宽长比调大一些吗,我现在宽长比已经 100了接近,可是这样电容也会增大的吧。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

网友:
电荷泵的电容再降

楼主(2022-02-24):
可是泵电容下降输出电压也会下降,那么如果我增加电荷泵的级数,上升时间又会上升,感觉这之间有种矛盾呢。

楼主:
有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?很令人困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