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设计问题

楼主(2022-01-13):
当按下A键之后出现了这种画面,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,点了hide之后并选取对齐的器件,并没有实现对齐

网友:
我一般鼠标右键点击图中空白处,出来Align,然后输入自己所需要的最小间距,再选中所要排列的器件,点击红圈的地方,就可以了

网友:
先选中要排列的器件,然后按a,align using object选instance,然后set new reference,设置参考线,最后再apply。

网友A:
你这对齐的是不是相差1μ啊

网友:
右键align 不比这个好用多了

网友:
试着把align using 那个any shape改成instance,右边可以选择上下对齐或者左右对齐呢?hide之后先选中一个instance,然后会出现一个十字线,再选中其它需要与这个对齐的instanc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对齐的是不是相差1μ啊

我不知道

网友:
把水平距离改成0试试

网友:
你用尺子量一下啊,应该是你把1  改成0 就好了

网友:
可能是格点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