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源线线宽受规则限制,不够怎末办

楼主(2022-01-13):
大佬们,怎末解决

网友A:
多叠几层金属。。并行多跑几条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叠几层金属。。并行多跑几条。。

大佬,我是刚入门,不太懂,如果是横着用M4走线,宽度需要是8,横着走两个4的M4吗

网友A:
是这个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这个意思

感谢感谢!

网友:
用slot这种形式的可以

网友(2022-03-01):
有限制线宽的规则吗?一般不都是挖了孔之后想多大都可以吗?

网友:
可以横着叠也可以竖着叠,可以同层叠也可以不同层叠,两句话一样的意思,太宽的话一定要slot

网友:
叠着走 或者挖solo

网友:
如果想省面积的话可以两层metal重叠走,也可以一层挖slot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佬,我是刚入门,不太懂,如果是横着用M4走线,宽度需要是8,横着走两个4的M4吗
...

M4线宽4上面打孔再接一层M5线宽4,其实这样也算是增加线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4线宽4上面打孔再接一层M5线宽4,其实这样也算是增加线宽了

谢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