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在MOS管的OP参数中如何添加region显示

楼主(2022-01-13):
一种是:尝试在CDF的cell中添加region后报错,意思是强制区域无法修改;
另一种是:在view-annotation-setup中尝试添加region,也无法显示;

是否有其他办法可以进行相应的添加?

网友:
这个pdk 里面 可能region 变量名不叫 region 你看看 是不是其他名字

网友A:
你仿真直流后,打开计算器,有个OP,点击OP即可弹出一个窗口,选择你要查看的mos管,然后去弹窗去选择region就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仿真直流后,打开计算器,有个OP,点击OP即可弹出一个窗口,选择你要查看的mos管,然后去弹窗去选择regio ...

如何设置仿真中直流参数在电路图中的显示? - 仿真模型 - EETOP 创芯网论坛 (原名:电子顶级开发网) -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仿真直流后,打开计算器,有个OP,点击OP即可弹出一个窗口,选择你要查看的mos管,然后去弹窗去选择regio ...

这个太麻烦了哇,要一个个去点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何设置仿真中直流参数在电路图中的显示? - 仿真模型 - EETOP 创芯网论坛 (原名:电子顶级开发网) -
...

你好,照着pdf的方法去改了,还是不起作用;
我看了下symbol,cdspara有11个的样子;

估计是这个库为公共库,我没有权限作修改;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好,照着pdf的方法去改了,还是不起作用;
我看了下symbol,cdspara有11个的样子;

没权限可以把PDK复制到自己home目录下修改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权限可以把PDK复制到自己home目录下修改呢

有道理哈,我来试试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