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设计完,流片回来测试出问题

楼主(2022-01-13):
后仿工艺角结果如下

在万用表测试VREF时出现静态工作点1.1V左右,但是示波器打出来VREF如下

VREF一直在800mV到VDD周期性波动,波动周期大概89u,问一下这是自激了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测试点加10p电容环路不稳定了已经

从你原理图上也能看到,vbg输出点是处于环路内的,你直接拉出去测试,肯定引入了走线寄生、PAD电容、bongding电容,这些额外的负载加进去让bg环路的稳定性发生了变化。这种情况已经引入了额外的负载,你继续测试的意义也不大,如果你有LDO,建议直接测试LDO,从LDO的测试结果上看VBG的大致性能。如果LDO也不正常并且你不能关断vbg到测试点的通路,建议去做FAB,把vgb接到测试点的通路断掉,然后试试看扎针能不能测到VBG,先保证芯片能有基本功能吧。

网友A:
VBG输出点一般没有驱动能力,内部电路测试点和VBG初始输出点之间插了BUFFER吗?
VBG环路相位裕度够吗?
示波器探头检查一下,使用高阻探头,最好不要直接测VBG初始输出点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VBG输出点一般没有驱动能力,内部电路测试点和VBG初始输出点之间插了BUFFER吗?
VBG环路相位裕度够吗?
示 ...

一般用怎什么样的buffer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BG输出点一般没有驱动能力,内部电路测试点和VBG初始输出点之间插了BUFFER吗?
VBG环路相位裕度够吗?
示 ...

原理图相位裕度80,输出级阻抗是200k,用了1M级别的探头,应该不需要BUFFER了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原理图相位裕度80,输出级阻抗是200k,用了1M级别的探头,应该不需要BUFFER了吧
...

没法确定是不是vbg带载不够,另外,你直接测试vbg输出点,如果这个vbg输出点处于bg环路内,那你想一下,你测试时,PAD电容、bonding电容/电感、走线电容全都接入vbg环路了,相位裕度可能会发生变化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用怎什么样的buffer啊?

单位增益运放或者LDO那种架构,把vbg锁一下再推出来测试,最好不要直接拉vbg初始输出点出来测试。

网友C:
鉴于已经流片,你可以在你的测量点挂个电容,比如1uF。
用示波器测测电压,应该在1.2V左右。
这样,就能判断电路有问题。
然后把电路示意图发出来,给你看看问题。

网友D:
i don't see your stability post simulation,because it's the most important post simulation. what does your circuit look like? maybe it's stability problem, you can use a off chip buffer to test and verify it, but you have to clear the buffer input capacitor. you can add this cap or oscilloscope probe cap(maybe~10pF) into your circuit to verify stability issue, and use small signal tran simulation to verify your stb simulation results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鉴于已经流片,你可以在你的测量点挂个电容,比如1uF。
用示波器测测电压,应该在1.2V左右。
这样,就能判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i don't see your stability post simulation,because it's the most important post simulation. what doe ...

网友C:
看到了,拉扎维,12.4的电路。

那就是1楼说的,你这个节点驱动太弱,带个follower OP再输出就没问题了。

带了电容测应该有效果吧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没法确定是不是vbg带载不够,另外,你直接测试vbg输出点,如果这个vbg输出点处于bg环路内,那你想一下, ...

问下探针的电容是多少,在bandgap电路仿真中测试点加一个10pf电容,然后仿真环路稳定性和bandgap上电(和EN控制 开关)看会否振荡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问下探针的电容是多少,在bandgap电路仿真中测试点加一个10pf电容,然后仿真环路稳定性和bandgap上电(和 ...

在测试点加10p电容环路不稳定了已经

网友:
可能是启动电路振荡了

网友:
启动电路振荡  +1

1.  启动电路振荡
2.  Vbg 真如你说 . 推力不够
应该问VBG 后面给哪电路?   先不要   VBG , 先 看后电路 ,   没下针量 , 若 还是可看到VBG 在振 .
start Up  fail ..
有些BANDGAP  start Up fail ,  可能跑 corner model 都不一定  能看出问题  ,

哪家工艺?  model 准不准?

Spice 多跑几套去看看

网友:
啟動電路振盪+1

网友:
学习了,下次在启动电路的关键节点也加测试pa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你原理图上也能看到,vbg输出点是处于环路内的,你直接拉出去测试,肯定引入了走线寄生、PAD电容、bong ...

接两个电阻出来测就没问题了,但是电位点出现偏差,电路功能没啥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接两个电阻出来测就没问题了,但是电位点出现偏差,电路功能没啥问题

看BGR结构,有些结构里面BGR输出在环路里面,而且是高阻点,片外测试电路的寄生电容就可能会导致振荡。串个电阻相当于和片外寄生电容构成了零点补偿,可以解决电路稳定性问题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看到了,拉扎维,12.4的电路。

那就是1楼说的,你这个节点驱动太弱,带个follower OP再输出就没问题了。 ...

拉扎维,12.4的电路

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?哪里能够看到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拉扎维,12.4的电路

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?哪里能够看到?

拉扎维那本书中,12章4节的电路设计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拉扎维那本书中,12章4节的电路设计。

请问,具体是哪本书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请问,具体是哪本书啊?

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

欢迎入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