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osc相位噪声的公式定义和hajimiri定义

楼主(2022-01-13):
osc的相位噪声,如果按照hajimiri的噪声模型,其定义好像是只考虑了信号过零点的位置是否变化,其他点的幅度噪声似乎不予考虑;
但如果从相位噪声的公式定义,则是是频偏dw处1Hz带宽内的噪声功率和信号功率的比值,那应该是包含了幅度信息的,请问是怎么回事,谢谢!

顺便举个例子,如下图两个信号sigA和sigB,按公式的话sigB的相位噪声不为0,但按照hajimiri的噪声模型,相位噪声是0吗。。。求助,谢谢!

网友A:
This is the problem of definition. "频偏dw处1Hz带宽内的噪声功率和信号功率的比值" is obsolete.
page6 page7 can help you

IEEE Standard Definitions of Physical Quantities for Fundamental Frequency and T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his is the problem of definition. "频偏dw处1Hz带宽内的噪声功率和信号功率的比值" is obsolete.
page6  ...

谢谢!我先看看

楼主:
我的提问还是未能解决

网友B:
相位噪声是相位的噪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相位噪声是相位的噪声

那我图中sigB相位噪声为0吗。。

网友(2024-05-30):
引用 楼主:
那我图中sigB相位噪声为0吗。。

明显是0啊,每个过0点相位都跟sigA对其,相位哪有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