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ie cell 输出长线需要管DRC吗?

楼主(2022-01-13):
tie cell连接了好几个单元,放置位置不同,导致很长很长的绕线。这个在PT里完全报不出来DRC错误,是不是这类常量的线无所谓?

网友A:
一般可能报max cap vio。可以不管,但最好还是修掉。一种,删掉所有tie再加,指定好distance和fanout约束,另一种方法,在tie的output端加个中等驱动的buf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可能报max cap vio。可以不管,但最好还是修掉。一种,删掉所有tie再加,指定好distance和fanout约束, ...

正解,有的由于综合的原因,Tie cell 后面连接着INV , 还有很多fanout,导致tie 后面的net 特长 ,这种要么就是重新综合,要么就自己删掉多余的buffer ,重新加Tie cell

网友:
在route完成过后再加tie cell,不要过早添加tie cell。

网友:
当然要修掉,这种非常弱的驱动,如果运气不好旁边有个aggressor,人家抖一下,你这边就会有个glitch,并且有可能传播下去,还是很危险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