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设计的几个问题~

楼主(2022-01-13):
SAR ADC 设计的几个问题~
1)10 bit SAR ADC的电容匹配要求是多少?应该怎么样去计算?
2)SAR ADC ENOB和DNL的关系是什么?
3)乐观预估前仿达到10 bit的SAR ADC design回来量测有多少有效位~

网友:
好问题,期待量程大佬回复

网友:
1.according to noise and DAC mismatch
2.negative ralated
3.when you design a n bit resolution nyquist SAR ADC, measurement result of ENOB reach to n-1 bit is good

楼主:
针对问题1,找了一篇论文,论文里面详细分析了N bit SAR ADC要求的电容匹配要求~请参考

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apacitance Mismatch in a High Resolution .pdf

楼主:
针对问题2,另外一篇IEEE文章详细分析了Mismatch对SAR ADC ENOB的影响,请参考~

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NOB and Yield in Binary Weighted ADCs and DACs With Ran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