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工具analogLib库vprbs器件仿真时报错,找不到该器件

楼主(2022-01-13):
只用vprbs器件搭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电路,想看一下vprbs输出的波形,在搭建原理图结束后check and save不报错也没有warning,但是在仿真阶段提示  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?我既然可以使用vprbs的symbol搭建电路,但是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又提示找不到该器件?求路过的大神帮忙解决一下,非常感谢

网友A:
一个模拟电路你为什么用AMS仿真器或者NCSIM仿真器?
在ADE-L界面,点击Setup,Simulator,选择仿真器为Spectre即可。

analogLib里不是所有元件都支持所有仿真器的。部分元件不支持ams,部分元件仅支持HSPICE。

楼主(2022-02-25):
引用 网友A:
一个模拟电路你为什么用AMS仿真器或者NCSIM仿真器?
在ADE-L界面,点击Setup,Simulator,选择仿真器为Spec ...

不好意思,这么久才回复您,您说选用HSPICE仿真器进行仿真,我试了一下确实可以。但是我后期想做数模混合仿真,还加入了一些Verilog、Verilog-ams编写的model,再用HSPICE仿真的时候就会报其余的错误了。但是我发现在netlis&run选项中选择第一个模式  (原来是第三个模式),同时用ams仿真器,就可以正常仿真了。请问前辈是否了解这三个模式的区别,还请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这么久才回复您,您说选用HSPICE仿真器进行仿真,我试了一下确实可以。但是我后期想做数模混合 ...

新版本软件建议使用Unified Netlister。
OSS-based和cellview都是以前旧版本软件的选项,今后版本会逐步移除支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版本软件建议使用Unified Netlister。
OSS-based和cellview都是以前旧版本软件的选项,今后版本会逐步 ...

感谢前辈回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