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示波器接地的问题

楼主(2022-01-13):
新手小白求助,示波器的鳄鱼夹如何良好的接地,实验室在楼上,怎么找一个“地”来接呢?是个问题

网友A:
我觉得不需要接地,只需要夹到待测电路的最低电位处。通常我们要测的某个点的电压是相对于这个电路的电压最低点而言,并非真正的地,除非这个电路是真正的接到大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不需要接地,只需要夹到待测电路的最低电位处。通常我们要测的某个点的电压是相对于这个电路的电压最 ...

感谢,回去试一下。我试着接了一下插线板三孔插座的地端,但似乎没有什么用,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,回去试一下。我试着接了一下插线板三孔插座的地端,但似乎没有什么用,这是什么原因?
...

可以说下你要用示波器测量什么吗,接到插线板的地孔,你要确定这个地孔最终是否有接到大地。"似乎没什么用"示波器出现啥图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说下你要用示波器测量什么吗,接到插线板的地孔,你要确定这个地孔最终是否有接到大地。"似乎没什么 ...

锁相环输出一个正弦波,我想测量输出波形,但是不知道示波器要如何接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锁相环输出一个正弦波,我想测量输出波形,但是不知道示波器要如何接地
...

PLL没GND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LL没GND吗?

管脚没有专门引出来,应该是直接接到电源了,我找一下地电位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管脚没有专门引出来,应该是直接接到电源了,我找一下地电位吧
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