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管结构里,为什么DS要重掺杂?

楼主(2022-01-14):
我看拉扎维的视频里,他说的是,重掺杂的目的是为了跟硅良好接触以及避免二极管和整流结,这个二极管是BS BD吗?然后良好接触的原因是什么

网友A:
半导体物理看看就明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半导体物理看看就明白了

麻烦说一下具体位置,因为想要单独弄懂,看整本书的效率太低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麻烦说一下具体位置,因为想要单独弄懂,看整本书的效率太低。

看金属与半导体接触的部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金属与半导体接触的部分

好的,谢谢你

网友(2025-04-28):
减小接触电阻,要不然电阻太大,源漏金属自身就会分走很多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