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OC芯片疑难故障:正常电压无法跑,升高电压才能跑

楼主(2022-01-14):
最近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:量产的SOC芯片中,一部分无法在正常电压下跑,把电源稍微提高零点几伏后,芯片又能正常跑了,其它现象如下:
1.这是量产SOC芯片,出现上述故障的是其中一小部分,也就是说大部分芯片是可以在正常电压下工作的;
2.一开始怀疑是不是这部分故障芯片漏电导致压降太大,但是把SOC置于Reset状态下(防止芯片工作)测量芯片电源引脚,漏电流仅有1mA,和正常芯片没有差别。

做开盖失效分析发现有分层,但把好芯片做对比也存在分层,貌似跟这个关系不大,难道是流片工艺偏差引起的芯片内部电源网络产生了IR Drop?彻底迷糊了,有没有师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盼望指教!

网友A:
首先,跑不起来是否能定位是卡在哪里?哪个模块或者哪个环节?这个时候一般查给数字供电的模拟电路,看电压是否正常。比如模拟电路的reference ,或者ldo的输出电压。最大的怀疑是,部分芯片reference电压偏低,导致ldo输出偏低(最终数字电路电源电压不够跑不起来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,跑不起来是否能定位是卡在哪里?哪个模块或者哪个环节?这个时候一般查给数字供电的模拟电路,看电压 ...

谢谢!细节是这样的:芯片能正常启动,但一开始运行APP时就马上崩了(直接卡死),只要不运行app,或者降频运行app都是能运行的,芯片由DCDC电源芯片供电,一开始我怀疑是运行app需要的工作电流更大,大电流可能会引起电源芯片掉压问题,但用示波器跟踪过,从给SOC上电一直到app运行把芯片卡死,外部供电都很正常,没有明显掉压现象。

网友:
感觉是setup出问题

网友:
1.用工具分析一下电源完整性和信号完整性
2.电源完整性和信号完整性没有问题的话,看一下你的电源网络接入,一般这种大功率数字电路的电源和地都是多点接入的,有问题的话改金属层就可以了;
3.如果怀疑模型有问题就做拉偏和高低温试验;
4.上述试验都没有效果的话,就要分析设计了。

网友:
加电压或降频就能跑过的话,应该是某些module的setup timing没有满足

网友B:
SOC芯片有没有带DFT电路?用DFT部分测试一下,就可以定位到具体在哪个模块了,大概原因前面有人说了,大概率是setup time margin不够,IR-Drop也有可能。
如果没有DFT, 就很难定位了

楼主(2022-08-16):
引用 网友B:
SOC芯片有没有带DFT电路?用DFT部分测试一下,就可以定位到具体在哪个模块了,大概原因前面有人说了,大概 ...

谢谢!确认没有DFT,估计可能是供电或时序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