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咨询有源滤波器的AC表达式推导

楼主(2022-01-14):
在有源滤波器中使用到运放的反馈,尝试使用KCL作推导后发现共模CM是可以对上的;

不过在计算差模AC时,却遇到一些问题:

通过图片中最下面两个表达式可以推出Voutp=Vy=Vx=0;

这个与实际仿真结果不符;

反复检查推导应该没有错误;是表达式出错了不?

楼主:
这里的运放有两个环路,该如何去计算的?

网友A:
第二行的式子第二个等号后面不成立,忽略了放大器输出端的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二行的式子第二个等号后面不成立,忽略了放大器输出端的电流

你好,用KCL在计算运放的环路时,如果不考虑运放的Rout是可以忽略的哇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