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已解决】lvs报错,多个instance和net对不上

楼主(2022-01-14):
PR后将生成的.v和.gds导入Virtuoso发现lvs报错,好多instance和net都对不上,请问这是为什么呢?
lvs report如下:
lvs的错误也截个图:
使用的工艺库是tcbn65gplus,没有在PDK中找到.cdl文件,故先导入的数字标准单元库作library,之后导入.v和.dgs的时候会和TSMCN65库一样作为reference libs参考。看坛子里的贴,很多都提到了.cdl,是因为没有导入.cdl的原因吗?

网友A:
显然 版图还没有连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显然 版图还没有连完

那就是pr还是有问题了,可是我在做pr的过程中没有报error呀……

网友B:
这是一个IP core吗?

网友C:
digital pin顺序和 analog产生的 pin顺序不一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一个IP core吗?

谢谢你的提醒!我才发现这里面居然有我上一版导入的模块,然后重启了一下Virtuoso重新导进去了,现在是更新的lvs report: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digital pin顺序和 analog产生的 pin顺序不一致

那请问这个是可以在pr脚本里修改的吗?是分配引脚位置那里可能出现问题吗?

网友:
请问楼主lvs问题解决了吗?是否是pin顺序问题?

楼主:
好像是我的calibre有问题,因为我用assura就可以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