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mos LNA比SiGe LNA,噪声系数要恶化多少啊?

楼主(2022-01-14):
1GHz以下。

网友A:
你把两个手册的NF对比一下就知道了,好一点的sige工艺可以做到0.4dB  CMOS可以做到0.6dB,但是做到极致的时候,别的因素往往会影响比较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两个手册的NF对比一下就知道了,好一点的sige工艺可以做到0.4dB  CMOS可以做到0.6dB,但是做到极致的时 ...

谢谢!

cmos的LNA,噪声系数做到0.6 ? 厉害啊。

请问,有你说的cmos LNA 0.6db的参考论文吗?

需要外置电感?

网友A:
就传统的cascode结构。。。外置高Q值电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传统的cascode结构。。。外置高Q值电感

那cmos LNA的外置电感,岂不是需要两个?

一个是cascode结构需要的,还有一个,是input matching需要的?

网友B(2022-02-21):
引用 楼主:
那cmos LNA的外置电感,岂不是需要两个?

一个是cascode结构需要的,还有一个,是input matching需要的 ...

一个就行啊,就输入的Lg电感,Ls跟Ld片上实现,1GHz以下做到.18工艺还是很容易做到0.6~0.8dB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个就行啊,就输入的Lg电感,Ls跟Ld片上实现,1GHz以下做到.18工艺还是很容易做到0.6~0.8dB的
...

P1dB,OIP3,这些指标,cmos LNA可以赶上GaAs LNA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P1dB,OIP3,这些指标,cmos LNA可以赶上GaAs LNA吗?

CMOS的赶不上,GaAs即使Lg做到片内,NF都很好,他的高阻衬底使得他的无源器件Q值都很高,而且GaAs本身耐压是强于CMOS的,线性度CMOS比不上GaA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MOS的赶不上,GaAs即使Lg做到片内,NF都很好,他的高阻衬底使得他的无源器件Q值都很高,而且GaAs本身耐 ...

那有啥办法来改善cmos LNA的线性度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有啥办法来改善cmos LNA的线性度呢?

你把你的指标都贴上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