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里点s键,再用鼠标左键圈选图形,结果选不中图形,跪求!十万火急!

楼主(2022-01-14):
重启virtuoso了,还是那样

网友:
看下LSW  点下AS

楼主:
点了。还那样。鼠标能圈选中图形,但是点S或M键后就圈选不到图形了。

网友:
上个截图看看 ?

网友:
版图可编辑吗?

网友:
可能是你把那一层给固定了,不让选中

网友:
鼠标右键点击LSW层窗口的All Layers那里选择Edit Valid Layers,将四列选项全勾上

楼主:
都试了   目前还没搞定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你把那一层单独做在group里面了?

楼主:
十分感谢大家帮忙,我重启了电脑,好了。

网友:
怕是大小写的问题?

网友:
是你外部按键冲突了?

网友:
猜测你电脑打开了其他软件冲突了,比如金山词霸之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