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为什么要做两种金属dummy,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2-01-14):
现在在做TSMC 7nm工艺,发现design rule里有两种金属dummy,design rule里对这两种dummy的描述很浅显,只是说一种需要通过OPC光学邻近效应校正,一种不需要,但是这两种dummy在实际生产中有什么区别或者是不同的作用没有讲,请大神指导一下,下图是design rule对这两种dummy的描述

网友:
直接问tsmc吧

楼主:
这个好直接,可是我去哪问?哈哈哈哈

网友A:
OPC修正是是否对dummy metal进行修正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PC修正是是否对dummy metal进行修正呗

可两种dummy都是自动插的啊,还修正什么?如果是工艺问题,插入的metal dummy需要修正,那干嘛不都插入可以进行metal修正的OPCdummy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两种dummy都是自动插的啊,还修正什么?如果是工艺问题,插入的metal dummy需要修正,那干嘛不都插入可 ...

我的理解是两种dummu对工艺的作用一样,opc dummy的插入可能对opc修正的算法产生影响,插与不插最后形成的修正光罩图形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