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can_clk对dff的d端时序违例

楼主(2022-01-14):
如何才能避免scan_clk对dff的d端有时序要求?使scan链只通过si端,而不经过数据通路。

网友A:
为啥要避免啊?scan的时候,对D和SI都是有要求的
你只看SI端的timing,不管D端,那你如何保证capture的timing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啥要避免啊?scan的时候,对D和SI都是有要求的
你只看SI端的timing,不管D端,那你如何保证capture的timi ...

分析scan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scan_en scan_mode都设置为1?

网友A:
一般建议只设scan_mode就行,这样shift和capture都可以看到,要不然需要scan_enable分别设为1和0各看一次timi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建议只设scan_mode就行,这样shift和capture都可以看到,要不然需要scan_enable分别设为1和0各看一次ti ...

就是fanc和scan两个模式分别报PT

网友:
这里说的shift和capture都是scan mode下的哈,不要和function搞混了
不设scan_enable的话,就是把shift和capture合并为一个mode了,否则就是两个mode

楼主:
那请问innovus做PR的时候,我是写了2个sdc,一个fanc.sdc和scan.sdc
在fanc.sdc中,scan_mode为0,scan_en需要设置为0么?
在scan.sdc中,scan_mode为1,scan_en需要设置为1么?

网友A:
function中可以将scan_en设为0,scan中不需要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请问innovus做PR的时候,我是写了2个sdc,一个fanc.sdc和scan.sdc
在fanc.sdc中,scan_mode为0,scan_en ...

func.sdc scan_mode为0,scan_en为0;
scan.sdc scan_mode为1,scan_en不设置;
另外不能避免scan_clk对dff的d端有时序要求,因为scan就是测fun电路正确性,fun走到路径dft一般都会覆盖并且更多,DFT在shift和capture是分别走DFF的SI和D端。一般scan clk比较慢,setup比较容易满足,重点关注hold问题(scan clk clock tree skew问题);如果OCC模式下时钟频率很快,scan en不设置会引起lib值发生较大变化,导致很多trans等问题,signoff时可以分shift和capture模式去sign off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unction中可以将scan_en设为0,scan中不需要设

多谢!!!学习了!!